楼主(2017-08-16):
S7-200与欧姆龙变频器3G3JZ-A4037 MEMOBUS通讯,PLC程序如何编写?
备注:1.需要连接两台变频器,2.有一台海泰科触摸屏(可调节变频器的速度).

网友A:
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样编程,关键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要求

网友B:
200有库。地址搞对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