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6):
型号DR55,原系统win7,32位。使用发生蓝屏,去电脑店维修检查好久,装机失败,店主说装xp.因为需要开自带无线功能,没有答应,后去另一家,也是用优盘装7,成功。回家发现,亮度最高,一点不能调节。最后去华硕维修中心,他从网上装,也是不行。要装原版可以,得100,光盘。他说xp能用就行,

楼主:
后来就没装。自己买光盘装了几次7,总是有一个显卡有感叹号,不能交火,看视频几分钟就蓝屏了。去官方网站下载,找到型号也不行,还是蓝屏。现在一直用xp,可以调节亮度。但不能用wifi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DR55,原系统win7,32位。使用发生蓝屏,去电脑店维修检查好久,装机失败,店主说装xp.因为需要开自带无线功能,没有答应,后去另一家,也是用优盘装7,成功。回家发现,亮度最高,一点不能调节。最后去华硕维修中心,他从网上装,也是不行。要装原版可以,得100,光盘。他说xp能用就行,
猜测你提供的型号错误,请拍照笔记本电脑背面的铭牌标签上传上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DR55,原系统win7,32位。使用发生蓝屏,去电脑店维修检查好久,装机失败,店主说装xp.因为需要开自带无线功能,没有答应,后去另一家,也是用优盘装7,成功。回家发现,亮度最高,一点不能调节。最后去华硕维修中心,他从网上装,也是不行。要装原版可以,得100,光盘。他说xp能用就行,
猜测你提供的型号错误,请拍照笔记本电脑背面的铭牌标签上传上来图片。
K55DR

网友B:
什么双显卡交火性能提高多少都是骗人的,还不如独立显卡!

网友C:
360wifiU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