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6):
本文转自:廖常初老师博客
有一个网友向我咨询通信干扰的处理方法,下面是我们往来的邮件(文字上略有改动),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网友:
我们单位的一套设备,配备s7-400系统,一台tp 270触摸屏放置在操作台上,通过dp/mpi方式传送信息,奇怪的问题是:经常会出现plc与tp屏无法建立连接,把想到的认为有干扰的地方全部检查,并且想办法进行屏蔽,有时可以解决问题,通讯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又会引发同样的故障,而且有时候通讯的建立与中断转换频率极快,一会儿连接,一会儿断开。

系统内还有一台直流驱动装置590+,数台emerson变频器,其余为常规电器,供电系统有te、pe,而且互相隔离。

想问一下:如何彻底解决通讯连接干扰问题呢?

廖:
我想可能是调速装置的干扰,或者是接地的问题。接地应严格分开控制地和保护地,控制系统一点接地。

网友:
直流调速的影响是会有的,但我们的通讯只是一个点对点的应用,而且采用原装西门子rs-485插头和6xv1830-0eh10电缆,接地系统已经分开,通讯线的接地是单独做的数据地,plc系统的机壳与机柜相连(金属机柜,原厂家装配的),我们的供电系统的零、地合一。今天严重到找不到s7统计通讯了,很是头疼。

廖:
s7-400与tp的距离有多远?其线路是否与变频器的线路靠近?变频器与plc有通信吗?

网友:
plc到tp270直线距离大概有20米,通讯线放电缆槽沟内长度大约有35米,plc柜紧挨着直流传动柜,直流传动柜旁边是低压柜(内有液压站电机、主电机风机的接触器、保护器,低压开关、微断等,还有几台变频器)。

所有的电缆都在一个电缆沟里,有较大部分的平行放置;变频器与直流传动均没有与plc实现网络通信,所有的运行指令及速度值由plc输出,plc通过电缆与相关设备连接。

廖:
变频器和tp通信线是否有屏蔽?变频器的布线和屏蔽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可能会产生很重的干扰。是否可以试试将tp暂时放plc旁边,或者临时拉一条通信电缆(不要放电缆沟)。如果没问题的话,说明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
变频器功率不大,5.5kw,但是变频器与tp没有通讯。plc与tp通讯电缆是西门子专用电缆,屏蔽层接数据地线,但这根电缆与多根大电流的电缆平行放置,长度大约15米.

已经将tp放在plc旁边,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准备更换一根通讯电缆,而且远离动力电缆,不知是否有效果。plc端的rs485总线插头的终端电阻不接,tp端的终端电阻接入。

廖:
如果只是plc和tp的点对点通信,双方都应该接入终端电阻。
网友:

采用了您提出的方法,两端都接入终端电阻,但是还频繁地出通讯中断的提示,等大修时间再更换一下动力电缆再看看效果。

总结:
通过实验,可以肯定干扰的根本原因是通信电缆与多根大电流的电缆(特别是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缆)平行放置在同一电缆沟内,且距离很近。

这个系统比较简单,只是点对点通信,最简单的实验方法就是将两台设备暂时放置在一起,或者临时拉一条通信电缆(不要放电缆沟)。如果干扰消失,肯定是电缆布线引入的干扰。可以用示波器观察rs-485的a、b线对数字地(5针)的波形,如果有强烈干扰,可以看得到干扰信号的波形。

网友A:
是不是周围环境影响的情况

网友B:
通讯用示波器测,干扰的波形是怎么样的?正常的波形又是怎样的?

网友C:
有些变频器内部设计简单省去了电磁吸收回路,一加运行命令就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并且其干扰幅度超过了通讯信号的幅值,有时即便采用各种措施都不会彻底根除只能更换其他品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