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6):
用了隔离变压器,设备还要接地吗!

网友A:
设备外壳的接地,与控制电路使用隔离变压器,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方面。

楼主: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B:
需要的。以防万一

网友C:
需要接地 不同的保护方式……

网友D:
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E:
首先你得看看有没有接地线
没有就不接了!
有就少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了隔离变压器,设备还要接地吗!
规范规定,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必须一端接地,设备也要接地。

网友G:
要的,规范要接地!

网友H:
必须要注意安全。

网友I:
应该要接地 必须的啊

网友J:
设备外壳肯定还是要保护接地的。

网友K:
外壳肯定要接地啊!

网友L:
肯定要接的。   。

网友M:
接地是保护安全的最后一套保护,不能撤销

网友N:
像plc,开关电源,触摸屏都设有接地的接线处,所以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O:
还是接上的好。

网友P:
最好接一下地,安全重于泰山

网友Q:
采用隔离变压器的荷载设备,一般情况不用接地,不过隔离变压器的铁芯与外壳需要接地,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不能接地。

网友R:
设备外壳接地,必须的,不是接零,是接地。这个要确认。

网友S:
还需要接地。

网友T:
需要接地。

网友U:
用了隔离变压器又不能保证你的线缆不会有破损的情况,所以设备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V:
严谨一点,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