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双显卡问题

楼主(2017-08-16):
型号K55DR,原系统win7,32位。使用发生蓝屏,去电脑店维修检查,自动重启卡住了,重装还是不行,故障一样,装机失败,店主说装xp.因为需要开自带无线功能,没有答应,后去另一家,也是用优盘装7,成功。回家发现,亮度最高,一点不能调节。下载调光软件也没有效果。最后去华硕维修中心,他从官网上装,也是不行。说要装原版可以,得100元,光盘。他说xp能用就行,后来就没装。由于不能开wifi,手机连不上。后来买了个路由器,电脑也用无线,但是会卡网,尤其看在线象棋或视频。自己买的优盘光盘都有,win7系统,装几次,其中一个显卡,好像时集显,总有感叹号,不能交火,看视频几分钟发热蓝屏!郁闷

网友A:
蓝屏把代码记下来进行确认嘛!(至少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嘛)
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
用多久的机器了?清洁一下看看!

网友B:
对于老电脑,我建议直接扔了。我发现电脑这个东西,只要发卡慢,会造成心理烦躁,特别是你要急用的时候,电脑多弄几下反而死机了,这种情况就有砸机的冲动。
所以我建议扔了。

网友C:
笔记本现在2手的如果要求不高也就400左右,没必要去弄了,如果花钱,自己鼓捣下,不行就算了。基本上从散热处理,换个风扇或者热管一起换。独显的笔记本虽然性能好点,但是时间长了确实比集显容易出问题。

网友D:
我的手机实在太卡,准备这几天砸了换新的

网友E:
其实尝试一下win10也不错。

网友F:
请在MSDN下载win7微软官方镜像,用ultraiso写入U盘。安装可自行BaiDu。驱动尽量不要使用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造成蓝屏的最大祸首。可到官网下载或者买电脑自带的驱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