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事件登录

楼主(2017-08-16):
威伦触摸屏事件登录里,m继电器怎么设置的,plc程序里面没找到

网友A:
如果PLC内没有用到M400等在触摸屏内设置事件登录就没有意义,是正常使用的程序那还是好好看看PLC程序吧肯定是有的。

网友B:
会有的。要么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