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怎么设计非标设备移动过程中的故障提示(20170818)

楼主(2017-08-16):
假设用信捷PLC和威纶触摸屏来控制设备

通常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些异常,要有触摸屏给出相应的文字提示,有哪些思路?

一般是先预写 事件登入,然后再用报警提示窗口显示出来

如果设备是转盘机构,其他位都正常。其中有1个或多个气缸动作异常(如动作后卡住),此时不压急停和排气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种异常(要求给出相应的报警和排除故障后,能继续正常工作,)

 希望给出思路,或程序的组成框架,主要是不想按急停,排除故障后能继续工作,(有时1个气缸卡住,可其他的工位正常且已经处于工作状态下)

网友A:
关键你不急停允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不急停允不允许。

就是不想急停,让其他正常的工位处于一种暂停暂停,在处理异常工位时,其他工位的动作保持不变,异常处理好后,继续正常工作,

有异常时,触摸屏给出相应的提示和处理方法

网友B:
有故障切到故障步,记录当前步,然后故障处理完了,重回当前步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故障切到故障步,记录当前步,然后故障处理完了,重回当前步就好了啊
这是种顺序功能图的编程方法,是个办法,可有工程不是顺序功能图写的,那思路应该怎么合理安排了

网友C:
你是说在提示上面讲解决方案显示出来还是就这件事情来讨论?
程序每一步动作到位后才会有下一步动作的开始
气缸不到位下一个动作不会执行吧!

网友D:
你气缸没有到位,感应器不会亮。下一步不会执行。我们一般报警做在PLC里面,比如报警触发M1,就在触摸屏上面做显示就好了。你可以加一个暂停功能,报警就暂停了,然后气缸卡住,处理好后,点一下暂停取消就可以继续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在提示上面讲解决方案显示出来还是就这件事情来讨论?
程序每一步动作到位后才会有下一步动作的开始
气缸不到位下一个动作不会执行吧!
1要求 故障显示出来
2     要有相应的解决故障的方式也显示出来
3     有时侯结构是好几个动作同时执行的,但偏偏就某个动作异常了

讨论下这种结构 该如何设计提示和再运行。简单讲就是设备运行中出现故障,已经动作的工位要保持不动,异常的工位给出提示和解决办法的方法。故障排除后再进行接这工作。

网友E:
手动和自动程序在一起。报警的同时锁住自动程序流程,处理后按警复位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气缸没有到位,感应器不会亮。下一步不会执行。我们一般报警做在PLC里面,比如报警触发M1,就在触摸屏上面做显示就好了。你可以加一个暂停功能,报警就暂停了,然后气缸卡住,处理好后,点一下暂停取消就可以继续流程
怎么实现暂停功能了,是在每步的启动条件中增加个报警继电器如M10,处理好后在对它进行负位吗?

就是说产生报警后置位个中间继电器,用它来实现暂停功能(串在各工位的启始条件中)处理好后对它进行复位?

问题是 1;在处理异常情况的过程中,需不需要排气,如排气的话,有些气爪气缸在没气的情况下,抓起的工件会掉,
      不排气,异常情况卡料(此时为自动运行中,无法进行手动操作)有气时比较不方便

那各位在现场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