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6):
今天用威纶TK6103iP__FX5U-64M做净化水+消毒水控制系统,屏跟PLC居然暂时连接不上,肯定参数设置没有问题,是连接数据线有问题......
FX5U虽然不算最新,但是用的也不算很多,威纶TK6103iP完全是刚刚推出的产品,因为是串口链接(网线链接已经测试OK,但是降低成本选用不带网口触摸屏)。看来还有的忙了

网友A:
楼主是设备制造厂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正我就是做自动化控制系统罢了,其余都是接整单的事

楼主:
实际上我如果做4线485通讯或者以太网通讯都是很顺利的,这次我是想做成2线485通讯:现场没有4根线的电缆,只有2根线的护套线:实在不行回去拿一根4芯屏蔽线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设备安装现场竟然没有四心的线,有点怀疑啊

网友C:
现在威纶触摸屏都涨价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四线的RS422 两两短接  直接改成 RS485 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4线485且地线一并接了,通讯正常了!
2端A+B+短接、A-B-短接做成2线通讯不行!这个我一开始就试验了

网友E:
又长知识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