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大面积停电一般有哪些原因?

这次台湾停电报道说是,工作人员操作气阀失误,导致供应大潭电厂6部机组的天然气供应中断约2分钟。从电网系统的角度来说,会发生因为个人的失误造成这么大影响的吗?

网友A:
才2分钟,对居民来说关系不大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燃气中断2分钟,电厂设备会停机,然后再启动,肯定就不止2分钟了。

网友C:
停气2分钟,设备停机,查找原因,在开启设备。这个时间就拉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面积停电一般有哪些原因?

这次台湾停电报道说是,工作人员操作气阀失误,导致供应大潭电厂6部机组的天然气供应中断约2分钟。从电网系统的角度来说,会发生因为个人的失误造成这么大影响的吗?

现代的高科技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就算设计得再先进再顶级,也是需要人工参与,监控与操作的,一旦值班人员操作失误,确实是会引起系统故障的,人为的因素(故意或者不是故意),不可能设计的时候考虑的非常周全的。

网友E:
人为因素,解网。就大面积停电了。

网友F:
关键行业还是严格点好!
不然会出大事的!

网友G:
这也是操作不规范导致的吧

网友H:
又是人为失误啊

网友I:
操作失误、或某个点的故障,处理不当、设备原因等,有可能引起电网故障。

网友J:
关键的岗位还是得小心再小心呀

网友K:
本来应该有操作票的,一人读兼监示,另一人操作的。

网友L:
人为操作失误,需要吸取教训

网友M:
在大陆也许一个电站出问题,电力可能会从其他电站支援过来

网友N:
估计是调度操作失误

网友O:
如果电业局主电缆故障跳闸,整个一个片区全面停电,这个有发生过。施工单位把电缆刨断了,导致电业局主闸跳闸。我们这曾发生过,整个一个区,百万居民呢。全没电。n小时后才来电。高层电梯停了,把人全困在里面了,消防车来救急呢。

网友P:
由于停气所致,电厂一般有锅炉燃烧产生蒸汽,蒸汽带动汽轮机,汽轮机再带动发电机,所以锅炉停止供气后,汽轮机、发电机就全面停止工作啦...所以就造成大面积停电。

网友Q:
我们那个楼盘都是有后备UPS,能够保证电梯停电后平层开门,目前出厂的电梯都会自带应急平层电源

网友Q:
大面积停电无非就是负荷过大导致电网控制系统自动切负荷,台湾此次大面积停电无非就是电网裕量不足而且控制系统反应过于灵敏所致!
要知道我们老家电网以前末端电压只有120V左右但是不停电

网友R:
应该有保护

网友S:
空心菜甩锅,临时工惹的祸??

网友T:
大电网,抗冲击能力强,一般不会造成大面积停电。
我们单位是用内燃机自己发电,孤网运行,操作失误和设备异常造成的系统崩溃不可避免,只能尽量减少。

网友U:
停汽2分钟,发电机组解裂、停机查找原因、分析事故、恢复供汽、锅炉然烧(产生蒸汽)、机组冲转、并网发电、恢复负荷、全负荷出力。这就不是2 分钟的事情了

网友V:
感觉应该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W:
其实停电容易,送电困难。
送电前确认所有负荷分开,在逐级联络,送高压进线,出线,送低压进线等,在启动设备,送水,送气,很麻烦的。然后调整能源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