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请问FX5U的Y0~Y3最大发脉冲频率是多少脉冲每秒?
我记得FX3U的Y0~Y2是10K每秒

楼主:
FX3U应该是100K/S

网友A:
呵呵;FX2N都是20K了;
FX1S FX1N为100K;
FX3G/FX3U也是100K,仅是轴数增加;
FX5U增加到4轴,最大200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小问题可能在你们看来相当复杂,但是对于我这个从业7年的自动化工程师来说也是一脸懵逼!
七年没有搞过伺服的也是很多的。
企业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当今PLC自动化主要分三块,
1是伺服逻辑控制,
2是流量模拟量控制
3是运动控制

网友D:
这个问题看下使用手册上应该有说清楚的吧。

网友E:
手册上不是有讲么

网友F:
做伺服电机控制系统,需要根据设备许可造价以及控制要求选用器件。如果你一直做普通生产线系统,也许10年不一定用到伺服电机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确实,在上上加公司经常用伺服,在现在这家公司就没有用过伺服,用的但是驱动器!

网友F:
5U的4轴是可以插补的!
FX3**及以下型号PLC都是独立的,不能插补

网友H:
FX5U定位功能是加强了很多,主机脉冲4轴,还可以加FX5U-40SSC-S的4轴光纤连接模块,另外还有高速脉冲输出模块FX5-16ET/ES-H可以控制2轴,且可以加多个模块。
还有自带以太网通过CC-LINK IE Field Basic 连接MR-JE-C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