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一拖二,那个KT为何接到运行常开

楼主(2017-08-17):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图纸

网友A:
哪有KT?那个接到运行的是辅助触点,保持用的

网友B:
变频启动时当频率到达时,变频器输出个信号驱动jc,km2,或km4吸合转工频,同时定时器开始计时,时间到断开变频启动㎞l或㎞3。

楼主:
这个不是软启动器吗?

网友B:
在百度搜一下,看软启动和变频器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吧。

楼主:
有两个的,一个KT1,一个KT2不是时间继电器吗?

网友C:
为了延时断开M1,因为M2是让M1停止。

网友D:
当一台电机启动完成后,延时启动另一台电机之用。

网友B:
这没有自动启动功能,都是手动启动,两个定时器是在电机变频启动后达到所设定速度后断开㎞1或km3.同时启动器run信号断开,启动器减速停止。

网友E:
旁路接触器必须同相软起。保证旁路时电源相位相同。

网友F:
延时切换,图纸有标注,但kt延时常闭触点方向应该是画反了。软启达速后jc发信号,km2闭合旁路运行,同时kt线圈得电,延时时间到则kt触点断开,km1失电,软启动停止工作,电机旁路运行。

网友G:
从图上看,似乎是同一台电动机停止后不能立即起动。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常闭的通电延时,符号画错了。在此延时范围内会出现KM1和KM2同时得电吸合现象,可以吗?反正变频器是不行的!还有就是软启过程中怎么终止启动呢,要断SA总闸了。

网友H:
感觉C图也有问题,K12和K14是无源常开故障触点,

网友I:
软起动柜一控一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旁切的接触器呢

网友F:
软启动与旁路同相序时是可以同时并联工作的,我单位的AB软启也是这样短时并联工作几秒钟的,软启动RUN端子断开就停止触发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