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最近接触客户的一个机柜,里面是一个OMRON的PCL  因为需要获取一些HMI下发给PLC的数据,所以在通信线路上并接了一路监听线,通过CX PRO上看到是使用NT_LINK协议进行通信的,但是小弟没找到NT_LINK协议的数据格式,所以无法解析监听到的数据,请大神们支招

楼主:
什么意思,我需要读取通信过程中的的一些测量的数据,所以才这么搞的……这方法不可行吗

网友A:
你先查看哪家的屏或组态使用nt~link?

楼主:
PLC和HMI都是omron的,HMI型号是:NS15-tx01

网友A:
除了omroo的屏,还有谁家支持?

楼主:
具体不清楚,客户那边的机器都是omron的,我们只能是去取他们的数据,其他的东西干预不了的……   而且貌似NTLINK只有omron支持吧,协议不是不公开吗,不太懂,不是这个行业的

网友A:
ntlink不公开,都则他自己的屏还要萎缩

网友A:
直接从PLC读取不好吗?

楼主:
PLC我们无法干预,我们只是作为第三方去设法获取数据,OMRON不给我们开放数据端口的……

网友A:
谁让你干预啦,在plc身上的另一个没使用的com口接pc就是了,没有多余的,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