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第一次用欧姆龙的屏,买了一根与打印机头一样的USB线(卖线的老板说是NP5用的),但一直出现连接不上自己都搞了一天了。请求帮忙。

网友A:
USB驱动搞对了。

楼主:
在工具-选项-更新PT的USB驱动,我重新安装更新过了,但是我的电脑是WIN10 64位系统,驱动前面显示黄色感叹号!

网友B:
呵呵;驱动都没装好,能连上反而是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重新安装过PT的USB驱动了,还是不行,手动安装找不到驱动软件

网友B:
换台其它系统的电脑上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一套win7 64位系统还是一样,USB线我也换了,驱动还是不能安装?

网友B:
与线无关,还是软件与系统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官网上没有说支持win7,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系统,现在手头没有xp的系统

网友B:
软件安装前就应当先确认好你软件支持的操作系统;

网友A:
驱动精灵之类的都安上试试。说不定哪个好用了

网友C:
先在pc管理里看看有没有omron的设备,有就再找个好点的usb线,线的问题常遇到

网友C:
np支持用usb传程序吗?它命太短,它哥哥是不支持的

网友B:
NP5本来就是USB口下载的,就是那种方口的打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一台XP系统,直接通讯ok,只不过和 (三菱FX3U )PLC连接时,显示无法初始化PLC控制区域,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几天刚把plc程序编好,现在装触摸屏,谁知道还有这幺蛾子?我查了一下,好像要设置PLC的参数。。。麻烦给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台XP系统,直接通讯ok,只不过和 (三菱FX3U )PLC连接时,显示无法初始化PLC控制区域,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几天刚把plc程序编好,现在装触摸屏,谁知道还有这幺蛾子?我查了一下,好像要设置PLC的参数。。。麻烦给指点一下。
设置一下D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哪里设置?找半天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查了一下是因为通讯不上,也不知道怎么搞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