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有没有使用过这款PLC的大神啊?微尔纳SMART VT10.30

楼主(2017-08-17):
坛里的各位PLC前辈大神们;刚刚开始学习PLC,手里有一块维尔纳PLC,SMART VT10.30,有没有用过的前辈啊?这个板子通过网口进行连接下载程序,按照手册配置,也把电脑IP改成手动,并配置了相应IP,但是就是连接不上,并且开关电源24V供电,芯片有点发热。上面的图,第一张是板子的图,第二张是配置引导图,第三张是报错图,第四张是修改电脑IP的图

网友A:
山寨的smart 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是国产的深圳那边的一个公司,

网友B:
见识少了,真没见过这个

网友C:
如果山寨的smart plc,那个你用smart软件试一下

网友D:
国产仿制的PLC控制器裸露的控制板太多了,价格低廉,质量不保(能卖出去就是赚),如果按照使用说明书手册还是不能建立通讯,扔了吧,浪费时间。

网友E(2018-07-23):
这款PLC我用过,网口芯片那里有点发热是网卡的热量,这个型号的网卡是有点发热的不影响使用,用网线编程得先保证电脑的网卡与PLC板子的网卡网段在同一网段,IP不能一样。电脑的网卡设置这里就不多说了,(PLC的网卡是在编程软件左侧有个系统块里设置,设置好后需下载到PLC然后重新上电才生效。当然前提是要先通上才能改。这款家PLC的所有PLC 默认IP是 192.168.1.102,端口号为502,站号为1)设好后在编程软件的在侧指令树那里有个通迅选项
双击通迅会弹出对话框如上图 站号设0 为广播地址就可以,网卡就选你刚设好的电脑网卡 IP就先设成厂家默认的先试下
这样成功率高。都设好后就可能正常通迅了。。希望能帮到你。也不要像楼下这么偏激。必竟不管那款PLC第一次用都会遇到点问题。进口PLC也一样。。大家都是中国人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要相信党的话不信谣不传谣为好。让中国制造业能有个公平的对待。

网友E:
附通迅设置图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