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线检测

楼主(2017-08-17):
如图某个行业需要检测如上图的胶线。
用的是康耐视的CCD。
以下是ccd工程师编写的算法脚本。
但是他这种算法不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有些涉及到保密就不方便透露更多了

#region namespace imports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Cognex.VisionPro;
using Cognex.VisionPro.ToolBlock;
using Cognex.VisionPro3D;
using Cognex.VisionPro.CalibFix;
using Cognex.VisionPro.PixelMap;
using Cognex.VisionPro.ImageProcessing;
using Cognex.VisionPro.Dimensioning;
#endregion

public class CogToolBlockAdvancedScript : CogToolBlockAdvancedScriptBase
{
 #region Private Member Variables
 private Cognex.VisionPro.ToolBlock.CogToolBlock mToolBlock;
 #endregion
 //尺寸显示
 CogGraphicLabel MyLabel = new CogGraphicLabel();
 /// <summary>
 /// Called when the parent tool is run.
 /// Add code here to customize or replace the normal run behavior.
 /// </summary>
 /// <param name="message">Sets the Message in the tool's RunStatus.</param>
 /// <param name="result">Sets the Result in the tool's RunStatus</param>
 /// <returns>True if the tool should run normally,
 ///          False if GroupRun customizes run behavior</returns>
 public override bool GroupRun(ref string message, ref CogToolResultConstants result)
 {
   // To let the execution stop in this script when a debugger is attached,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s.
   // #if DEBUG
   // if (System.Diagnostics.Debugger.IsAttached) System.Diagnostics.Debugger.Break();
   // #endif

   // Run each tool using the RunTool function
   foreach(ICogTool tool in mToolBlock.Tools)
     mToolBlock.RunTool(tool, ref message, ref result);

   int i;
   double StandardLine = Convert.ToDouble(mToolBlock.Inputs["InputStandardLine"].Value);
   double UpLine = Convert.ToDouble(mToolBlock.Inputs["InputUpLine"].Value);
   double DownLine = Convert.ToDouble(mToolBlock.Inputs["InputDownLine"].Value);

   double StandardWidth = Convert.ToDouble(mToolBlock.Inputs["InputStandardWidth"].Value);
   double UpWidth = Convert.ToDouble(mToolBlock.Inputs["InputUpWidth"].Value);
   double DownWidth = Convert.ToDouble(mToolBlock.Inputs["InputDownWidth"].Value);
   //尺寸显示
   ArrayList xPos = new ArrayList();
   ArrayList yPos = new ArrayList();
   int index = 0;
   MyLabel.Font = new Font("Arial", 12, FontStyle.Bold, GraphicsUnit.Point);
   MyLabel.Alignment = CogGraphicLabelAlignmentConstants.BaselineLeft;
   ArrayList vLine = new ArrayList();
   ArrayList vWidth = new ArrayList();
   for(i = 1;i <= 9;i++)
   {
     Cognex.VisionPro.Dimensioning.CogDistancePointLineTool MyTool =
       (Cognex.VisionPro.Dimensioning.CogDistancePointLineTool) mToolBlock.Tools["总宽" + i.ToString()];
     Cognex.VisionPro.Dimensioning.CogDistancePointLineTool MyTool2 =
       (Cognex.VisionPro.Dimensioning.CogDistancePointLineTool) mToolBlock.Tools["胶线" + i.ToString()];
     double LineDis = Convert.ToDouble(MyTool.Distance);
     double WidthDis = Convert.ToDouble(MyTool.Distance) - Convert.ToDouble(MyTool2.Distance);
     //尺寸显示
     double x = Convert.ToDouble(MyTool.X);
     double y = Convert.ToDouble(MyTool.Y) + 0.2;
     xPos.Add(x);
     yPos.Add(y);

     vLine.Add(LineDis);
     if(MyTool2.Distance > 0.2)
     {
       vWidth.Add(LineDis - 0.2);
     }
     else
     {
       vWidth.Add(WidthDis);
      }
   }
   bool find = false;
   for(i = 0;i <9;i++)
   {
     if( Convert.ToDouble(vLine[i]) > StandardLine + UpLine ||
         Convert.ToDouble(vLine[i]) < StandardLine - DownLine)
     {
       mToolBlock.Outputs["Output2"].Value = vLine[i];
       find = true;
       index = i;
       MyLabel.Color = CogColorConstants.Red;
       break;
     }
   }
   if(!find)
   {
     mToolBlock.Outputs["Output2"].Value = vLine[0];
     MyLabel.Color = CogColorConstants.Green;
     index = 0;
   }
   string strBuf = vLine[index].ToString();
   string strData = "";
   if(strBuf.Length > 4)
   {
     for(int m = 0;m < 4;m++)
     {
       strData += strBuf[m];
     }
   }
   else
   {
     strData = strBuf;
   }
   MyLabel.SetXYText(Convert.ToDouble(xPos[index]), Convert.ToDouble(yPos[index]), strData);
   MyLabel.LineWidthInScreenPixels = 2;

   bool find2 = false;
   for(i = 0;i < 9;i++)
   {
     if( Convert.ToDouble(vWidth[i]) > StandardWidth + UpWidth ||
       Convert.ToDouble(vWidth[i]) < StandardWidth - DownWidth)
     {
       mToolBlock.Outputs["Output1"].Value = vWidth[i];
       find2 = true;
       break;
     }
   }
   if(!find2)
   {
     mToolBlock.Outputs["Output1"].Value = vWidth[0];
   }
   mToolBlock.Outputs["Output1"].Value = mToolBlock.Outputs["Output2"].Value;
   return false;
 }

 #region When the Current Run Record is Created
 /// <summary>
 /// Called when the current record may have changed and is being reconstructed
 /// </summary>
 /// <param name="currentRecord">
 /// The new currentRecord is available to be initialized or customized.</param>
 public override void ModifyCurrentRunRecord(Cognex.VisionPro.ICogRecord currentRecord)
 {
 }
 #endregion

 #region When the Last Run Record is Created
 /// <summary>
 /// Called when the last run record may have changed and is being reconstructed
 /// </summary>
 /// <param name="lastRecord">
 /// The new last run record is available to be initialized or customized.</param>
 public override void ModifyLastRunRecord(Cognex.VisionPro.ICogRecord lastRecord)
 {
   mToolBlock.AddGraphicToRunRecord(MyLabel, lastRecord, "CogFixtureTool1.OutputImage", "script");
 }
 #endregion

 #region When the Script is Initialized
 /// <summary>
 /// Perform any initialization required by your script here
 /// </summary>
 /// <param name="host">The host tool</param>
 public override void Initialize(Cognex.VisionPro.ToolGroup.CogToolGroup host)
 {
   // DO NOT REMOVE - Call the base class implementation first - DO NOT REMOVE
   base.Initialize(host);

   // Store a local copy of the script host
   this.mToolBlock = ((Cognex.VisionPro.ToolBlock.CogToolBlock)(host));
 }
 #endregion

}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关于视觉CCD算法,我还没有玩过:有时间可以涉猎

网友B:
康耐视的硬件不错呀,基本上都有整体解决方案提供的,并且会配合你调试完成设备的,只是价格很贵而已。难道你买产品不买服务的吗?

网友C:
我们公司也用了很多ccd,但是我们只管触发它和取它的信号,其他都是供应商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搞,这样可能划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