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7):
接修一台台达ASD-A3023MA 3kw伺服驱动器,是电源部分的故障,已修复。遇到了一个与维修无关但令人疑惑的地方,就是在输出端的UVW之间,接了一个由3只阻值只有1欧姆电阻的星型网络。刚接修时,测量输出端之间阻值很低,只有2欧姆,以为模块坏了,但测量输出端至电源P端和N端阻值又正常。检查才发现有这3只电阻的存在。这个阻值低到难以相信的地步。因接触伺服驱动器少,常接触的朋友给确认一下。

网友A:
那几个电阻是制动电阻,平常是接通输出的,只有有输出的时候,才断开输出线路的

网友B:
工作时有继电器切换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二位大师指点,这个就是所谓的动态制动。

网友C:
跟朋友们学习了。

网友D:
和这个一样不。。

楼主:
继电器和上图相同,台达ASD-A3023MA 3kw伺服驱动器还有3只5W1Ω的水泥电阻。习惯变频器维修的思维方式,下了一跳,UVW间只有2欧姆,以为模块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