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变频器启动没有频率给定,AO1 AGND之间却有5ma模拟电流输出,导至监测电流不准确,哪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检查一下15参数组相关参数设置

网友B:
是不是干扰波造成的,可以加磁环,试试

网友C:
变频器接地不好造成的,我遇到过类似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15参数组相关参数设置
15组参数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接地不好造成的,我遇到过类似故障
可以试试,我刚打电话到A B B公司他们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网友D:
你的信号线是单独跑的吗,并且用的双绞加屏蔽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信号线是单独跑的吗,并且用的双绞加屏蔽的线?
单独跑的线,没有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