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如图,西门子1200带485模块对一个仪表进行读取数据,仪表485的当前值地址是0x2a,我是不是用图中的MB_MASTER指令去读它呢,还有就是从站的地址应该写什么?是写0x2A,还是16#2A,还是写40043?求懂的人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请你以后发帖的时候能不能把图片方向转转正。

然后0x2A是什么鬼,以后或许西门子能用C语言编程的时候会支持这种方式。

最后,DataAddr已经明确了数据地址,既然是Modbus通讯,那么自然是40043这种方式了。

网友B:
地址肯定是写4万多的那个,另外把把Busy和Error那些加上变量,方便诊断出现的错误代码,这个看看帮助文档肯定能行的!成熟的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导,以后一定把图片摆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C:
用0x2A+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