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一个客户送来一台变频器,汇川28055KW的,经查是内部直流接触器爆炸,炸的面目全非!然后输入半波整流桥也击穿了.为什么接触器会爆炸呢?原来有一台普传的也曾经出现过接触器爆炸。特别的响!换上新的一切正常!

网友A:
可能是触点接触不好,触点发热,塑料支架熔化变形,直流高压接地,产生瞬间大电流的原因

网友B:
与使用环境有关。长期暴露在腐蚀性气体或导电性尘埃会引起接触器绝缘体导电。

网友C:
是的,与使用条件,使用状态,使用环境都有关。炸的原因只有用户现场可以分析和诊断。局外人一般都是泛泛的猜测。

网友D:
估计是不是灰尘短路导致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