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疑问

楼主(2017-08-18):
各位朋友,本人最近看到一块PCB,上面有一个芯片,芯片丝印写着“LC34”字符,但是不是芯片的型号,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查找,求助大家此芯片的具体型号?
附件是芯片在PCB上的电路连接以及实物图,请帮看一下,万分感谢你们!

网友A:
看看是这个吗?图片转载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是这个芯片,封装与我的不一样,还有就是它的电路接法也与我的有很大的区别。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可能我这边描述不清楚,在这个芯片的IN引脚,它的电压范围是0~10V(图中写错了),由外部滑变任意给定,当滑变给不同的电压时,芯片输出不同的电压。您给的LT1933是固定的输出,所以应该不是;其次,LT1933的尺寸我看了,跟我的不对,我的芯片左右两个管脚的间距为2mm左右,而LT1933为3mm左右。感谢

网友B:
不用谢,本人对帖片丝印也十分头痛,下面是本人找到丝印LC字母开头的相关帖片器件,或确认下丝印字符是否有错误,爱莫能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看了上述图片,没有符合这个芯片的,我自己再想想办法。THX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