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现场的系统里有几台不同功率的ABB ACS510,请教几个问题?5101、不同功率的变频器的控制键盘是否通用?
2、调试和运行变频器是否必须有控制键盘?
3、输入好参数以后控制键盘是否可以摘下来拿走?
第一次用ACS510,请用过的师傅指教。

网友A:
通用的,只要不是键盘控制都可以拿走

网友B:
你这几个问题都是yes

楼主:
355的控制盘和510的通用吗?

网友C:
只要你的给定信号,控制信号不是控制盘,拿走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面板是通用的,只要是510上面都能用,ABB变频器是不带控制盘的,控制盘单独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