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如果是plc用上升沿就可以 但是如何只用继电器来实现呢  就是报警来的时候报警灯闪烁 按一下按钮  即使外部报警还在但是可以把报警灯闪烁复位掉

网友A:
用个自锁摁钮就OK了

网友B:
把指示灯串一个常闭按钮,按一下按钮不就灯灭了。

网友C:
前面是报警输出电源,后面是N,别的分别是按钮、继电器常开、继电器常闭、继电器。

网友D:
以前那种报警消声电路。

网友E:
以前的信号报警电路用的都是继电器,提供一个图供参考,出故障时灯闪烁电铃响,按AN消音按钮后,电铃停响,故障灯常亮,故障消除后灯灭。X是报警触点,SJ是闪烁继电器,DL是电铃, 动作原理楼主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E:
上传图时不正常,点了两次,结果发重了,现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