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7-08-18):
手里有台稳压电源须要修理 刚开始没有显示把开关管换掉 主回路的保险换了就好了 又出现调电压的时候调到0.03v电流故障灯亮
没有电压输出
换了两个ml358故障灯不亮了但还是没有输出有高手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没有输出你有没有检查开关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电压,烧坏开关管和保险管,一是开关管参数达不到要求,二是存在别的隐性故障。比如:电阻、电容变质。供参考

楼主:
经过检查开关管附近有个0.2欧电阻开路 换上后有电压输出 最大只有17.2v 我这是18v的电源

网友B:
感觉修这个宝贝挺复杂的

网友C:
这个东西不错!
很多维修人员都有这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