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请教各位大师一台三菱变频器F740风扇坏,想用普通风扇代替,怎么屏蔽“fn”故障。

网友A:
短接控制光耦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接了,不管用,"fn"还是闪

网友B:
什么光耦啊,是线性光耦?如果是短接是不管用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三菱的是专用风扇,检测线不是检测温度的,而是检测风扇转速的,市场上买的所谓原装风扇一般都是假的,不能用

网友D:
这个报警不影响使用,况且屏蔽不了,只能买专用风扇

网友E(2018-01-22):
有个风扇检测ic拆掉就不报了但是有风扇的话给他换掉就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开关光耦就可以吗

网友G:
呵呵,这个风扇发出的是脉冲信号,无法屏蔽,只能换原装风扇

网友G:
对了,可以用信号发生器屏蔽,或者用555制作一个脉冲信号糊弄一下

网友H(2018-04-18):
可以不用三菱风扇,两线的普通风扇就可以用。有脉冲检测的在风扇电机的驱动线圈直接取信号串电阻接在黄线处,24V的风扇线圈脉冲电压大约在15V左右,可以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有电平检测的,低电平接地,高电平接5V。市场上卖的三线风扇大部分黄线是电平输出,不是脉冲,直接代换报警。

网友I: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我有台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J:
呵呵  把风扇检测线与风扇负极短接就行了,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