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7-08-18):
丹佛斯,ABB变频器怎么做自适应?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呀

网友A:
正常使用之前都要做自适应调整的,匹配电机参数的,具体的要看说说明书

楼主:
直接输入参数不就可以吗?必须做自适应?

网友B:
控制模式有关, vf控制不需要自适应

网友C:
我很少做自适应
接好确认没问题就修改参数
然后就是运行

不晓得不做这个自适应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D:
自适应,一般不需要,只有比较特殊的控制场合,要求转速范围宽或要求转矩范围宽,才有可能用到自适应。自适应的基本原理就是针对某一个物理参数量,对调节器的IP时间常数做自动的变化调整,实现所谓自适应。目的是获取全范围的控制稳定性。

楼主:
怎么做呢?自适应

网友D:
以西门子的G120变频器为例。第一张图是速度调节器的功能图,它的I和P参数,在自适应时,由第二张图决定。不知是否能看明白呢?

网友E:
如果电机比较大就考虑做自适应,小电机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