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接法?

楼主(2017-08-18):
六十瓦的小电机,第一次见这种接法。

网友A:
三角形接法

网友B:
这种电机没见过,不过端子号有点怪怪的感觉。

网友C:
接法楼主不应该看不出来吧!
铭牌上的字母估计出问题了!

网友D:
小电机角接的形式有。我经常遇到,小风机的电机,3相角接。

网友E:
应该是角接。

网友F:
代表什么呢?怎么和地接到一起呢?

网友G:
不知是只看到了一台电机(或图片),还是用在设备上。
搜索未查到其接法图,只双值电容电机庶几可通;会不会有可能,为方便用于单相电源而如此——
当然,我这个猜测,有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

网友H:
一看是角接,看字母又不是,
是不是2相电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讲5.5kw以下不允许三角形接法,到不排除个例。
3.7KW和4KW呢?只能说3KW以上大部分是三角接法。

网友K:
这铭牌也太不严谨了

网友L:
是不是接个电容可以用220AC啊!

网友M:
怎么还要接地啊。没看出来是角接

网友N:
按照标牌上的接法是三角形接法,小功率电机用三角形接法很少,一般小功率电机都是星形接法...

网友O:
没看明白接线端子是啥情况 ,为啥接成这样 ,内部绕组是咋接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讲5.5kw以下不允许三角形接法,到不排除个例。
3.7KW和4KW呢?只能说3KW以上大部分是三角接法。
4KW交流电机也是星形接法可靠,如果你接成三角形长时间运行试试看会怎样???
我这边一大片都是4kw的管道泵,24小时运转。清一色的三角接法。

网友P:
4千w角接很正常

网友Q:
一般来说这种小型电机星接的占多数,可以看到厂家做事缺乏严谨。具体还得看引出线及接线板的结构,分析一下再通电比较好。

网友R:
没有看明白,可以打开端盖看一下

网友S:
这电机准确的说教不完整三角接法,那个Z1 Z2是刹车用的,意思就是电机转动时需要打开刹车,所以刹车接在绕组里

网友T:
是挺小的。这个电机用在什么上?

网友U: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