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控制器

楼主(2017-08-18):
燃烧机控制器内部齿轮不转动,无法输出高压,点不住火,求各位告知控制器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没有任何电子部件维修的行业经验,送修处理。

网友B:
燃烧器控制器内部齿轮转动的刻度好像是代表的故障代码。不点火有很多原因,需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故障部位,建议找专业人员处理。供参考

网友C:
空气跟煤气量不匹配?

网友D:
楼主确认是控制器问题吗?

网友E:
对这个型号的点火控制器,如果确认表盘是没转动,保险一般很少坏的,建议你检查一下控制器的接线端口和控制器的接触点(金手指),如果这家伙出问题现象会出现风门不同步现象,这控制器现货要2100,网购大概1600

网友F:
遇到过同样控制器,点不着火,最后发现底座开裂,端子接触不实导致.

网友G:
点火头清理一番,没准就好。

网友H:
这玩意一般不爱坏啊?要自己维修不容易啊!拆开看过 挺复杂的

网友I:
齿轮转动应该是调节天然气阀门开度大小的,高压没输出看看控制器的点火继电器坏了没有有输出再看看火花塞上有没积碳

网友J:
看看火焰检测脏没有!

网友K:
确定现场风阀燃气阀动作正常,点火点极位置合适,并且无碳化现象,给点火信号,看点火点极出有无火花,如果没头火大花,检查点火变压器!

网友L:
应该是没有满足启动条件,检查风压开关是否损坏,检查5和34脚(控制柜端子)是否接通即控制柜是否允许启动,

网友M:
风压检测正常吗?风压检测不对的话也是不点火的。

网友N:
一般有启动信号后会转动,当运行到那一个段会控制相应的动作。你可以看应该的程控器的说明书!外部有没有复位的按钮,如果没有按住那个转动的透明处,就会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O:
看看点火变压器有没有坏!

网友P:
没满足点火条件吧。

网友Q:
什么燃烧机,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