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我这边有个阀门用PLC控制开关,然后一打雷西门子的输入模块(显示阀门开到多大了)就坏,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怎么解决?接输入模块的两根线可以接光隔离中继器吗?光隔离中继器对于雷击有多作用?

网友A:
加个陈竹的 浪涌模块!

网友B:
这是没有装隔离器的结果,不过好像200的装的很少,300以上就都老实装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个陈竹的 浪涌模块!
你说的是上海辰竹吧?

网友D:
吃过一次亏了就上光电隔离吧!
我们都装隔离了!
坏了麻烦!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是的  有专门的浪涌模块,不是浪涌保护器!这种模块并联在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