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plc型号是松下FP0R C32,是这样的,我用F171或者F172指令让电机旋转,转到感应器位置强制中断脉冲让电机停止,我想再次反转怎么实现,开始用的上升沿信号,因为要考虑到电机的当前位置有可能在感应器后方,所以暂时不考虑,请问下大神们,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其实我是搞不明白那个强制中断脉冲的两条指令,用的90052寄存器那个,在感应器位置执行后就不能再次让电机旋转了吗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A:
强制停止取一个上升沿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电机停止取下降沿脉冲复位启动条件和中间继电器,后面你可以接着启动了! 最好正传一个程序,反转一个程序!   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制停止取一个上升沿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电机停止取下降沿脉冲复位启动条件和中间继电器,后面你可以接着启动了! 最好正传一个程序,反转一个程序!   这样应该可以了!
理解错误,松下PLC不是你想的这样子的!

FP0R的PLC停止指令,你要看一下说明书上写的MV指令。
MV也就其它PLC里的MOV指令。
强制中断正在执行的高速输出:(1)MV H108 DT90052.  (2)MV H100 DT90052.
这样就可以停止PLC了。
如果要反转,使用R9120(CH0)下降沿触发反转信号。反转要间隔一个时间,时间取用TMR--0.01计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制停止取一个上升沿触发一个中间继电器,电机停止取下降沿脉冲复位启动条件和中间继电器,后面你可以接着启动了! 最好正传一个程序,反转一个程序!   这样应该可以了!
理解错误,松下PLC不是你想的这样子的!

FP0R的PLC停止指令,你要看一下说明书上写的MV指令。
MV也就其它PLC里的MOV指令。
强制中断正在执行的高速输出:(1)MV H108 DT90052.  (2)MV H100 DT90052.
这样就可以停止PLC了。
如果要反转,使用R9120(CH0)下降沿触发反转信号。反转要间隔一个时间,时间取用TMR--0.01计时器。
只是搞不明白,比如说,当在X0处触发了强制中断程序,也就是你上面写的那段,那不就等于说我的电机一直停在了X0位置吗,除非你中断了X0这个条件,我明天先用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晚辈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比我理解要深刻!表情表情表情  一般我强制停止后会会要求手动回原后,才能重新开始,松下运动这一块感觉做的不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