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红圈是干嘛的?

网友A:
是不是微调断路电流的,期待最终权威答案

网友B:
还没砸开看过呢

网友C:
这是什么牌子的,应该是调热脱扣电流的

网友D:
整定装置吧。

网友E:
一看结构就是一个拨叉,那个弓形应该是双金属片,通电就会发热变形从而做到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F:
可以看看是不是与过载保护有关,也没注意过。

网友G:
以前拆这个的东西。。还真没有注意这个呢

网友H:
脱扣保护用的吧!

网友I:
热过载调节,

网友J:
热过载调节整定

网友K:
调跳闸电流的。尽量不要调整,得不偿失!

网友L:
红圈是画上去的吧

网友M:
看着像热过载功能。

网友N:
引用 楼主:
红圈是干嘛的?

跟调整热继电器复位机构的螺丝是一样的,你没有调整过么?应该是调整是否自复位的机构(深调自动复位\浅调等待人工复位)。而不是什么过流电流数值调整器,其实就是一个自复位和非自复位的调整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红圈是干嘛的?

跟调整热继电器复位机构的螺丝是一样的,你没有调整过么?应该是调整是否自复位的机构(深调自动复位\浅调等待人工复位)。而不是什么过流电流数值调整器,其实就是一个自复位和非自复位的调整机构。

有的开关是不是在侧边  白色的小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