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420 2.2kw的机子,上电报过流,图中光耦输出断掉之后,上电正常,没有过流故障。现在认为是082c运放或者周边元器件出问题了。但是查了1天了没结果。现在测得图中2 3 脚与TT0V之间 12v左右,1脚 0.1v。56脚都是0.3v,7脚-15v。前级运放和后级运放分别是实现什么功能呢,是电压比较器吗,7脚与TT0V之间应该是多少伏电路才算正常?

PS:运放和光耦都换掉了,周边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没什么问题。故障依旧,所有没辙了!

网友A:
把082拆了就好了

网友B:
楼上看热闹不嫌事大,拆掉,这能拆吗??也没几个东西,挨个查,把tl082换掉试试

网友C:
前一个是差分放大,后一个是电压比较

网友C:
6脚和1脚电压相同

网友D:
123脚的是差分放大器,567脚的是电压比较器,7脚电压不对,把运放换掉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运放和光耦都换掉了,结果是一样的,所有电阻拆下来量了,阻值没问题。所有就没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和光耦都换掉了,结果是一样的,所有电阻拆下来量了,阻值没问题。所有就没辙了
运放的供电;取样电阻。
再查查。

网友E:
另外,驱动不良,也易引起过电流。还有IGBT不良。

网友F:
老兄,您修错地方了,F001的故障不是那报出来的,查一下输出分流器处理电路。不要西面的毛病到东面去找。

网友E:
看楼主的电路图,这部分电路应该是母线过电流检测。MM420母线电流检测,是否就是F0001(过电流)检测,不清楚。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以下MM440报F0001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6908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帖子中我描述了,拆了图中光耦再上电,并没有显示过流故障。所有说应该就这部分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搞了半天终于找到问题了,图中47k和100k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都是ok的。所以刚开始没有考虑是这个问题。现在一怒之下四个电阻全换掉。电路正常了。1脚和6脚电压是相同的,现在7脚输出是高电平,所有光耦不会导通,自然就不会报过流了。悬赏就给你吧,谢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问题,有过程,有思考,有结果,有责任。。。

网友G(2018-10-09):
我的修理过程是:在我重新换过IGBT板后,上电依旧报F0001,按照你方法,拆掉SFH615A-4光耦,不报故障F0001,报A503。之后我换了图中红色圈出来得4个电阻,一个光耦,一个运放集成块。

上电后变报A0503,点动运行报F0003,并无法复位。刚才检查了下3块板的连接线,发现没有断线。直流母线为510V,r0026显示0V,上电测得图中光耦1,2脚为13V,14V。光耦不在导通状态(这说明没有过流了)。表棒点光耦另一边两个引脚电压为0V。

(补充现在的反应跟我最开始只拆掉光耦上电的反应是一样的(报A503)。供电电源电压本来是380V,在给变频送电之后变升到650V)

网友H:
对图中的电流检测电阻0.003欧持怀疑态度,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H:
根据计算应该为0.03欧,此时对应电流为6.63A时报母线过流

网友G:
我现在1脚对TT0V测试10.8V,6脚也是10.8V,7脚是-27V,8脚是14.1V。也就是光耦1脚14V,2脚-27V。

网友I:
回复 网友G:
1脚电压不对,应该是接近0v

网友G:
回复 网友I:
现在1脚0V,6脚0V,其他电压如图。但还是报F0001,求指教

网友G:
我的是7.5KW的,实际测量电路图纸,是这样的,120R电阻后面接到R717 718 720 721的那四个阻止很小的监测电阻

网友J(2020-08-28):
楼主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上电就报,无法复位,查下来是5脚那个33K的电阻开路,换上就好,西门子的机器耐腐蚀性很一般,电阻无故开路的特别多,各机型上都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