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请问三菱PLC的COM点可以承受多少电流?

有一个FX5-16EYR模块,它的输出点直接接电磁阀,电磁阀是DC24V,3W。
一共12个电磁阀,2个COM点。接进40W了。

请问这样子会不会烧掉模块COM?

网友A:
两个COM共40W,每个COM约20W,24V直流供电,即每个COM约负载1A电流。
而通常PLC每个继电器最大可承受2A电流,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2A/点,不发生短路的情况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输入输出的规格在选型样本上有介绍

网友D:
三菱的除了FX1N系列的我发生过烧坏继电器(当时也不知道是行货还是水货,反正没有仔细查看),其余的还真没有烧过

网友E:
如果是3W的电磁阀线圈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F:
用吧没事,你的问题大家认可了,

网友G:
为安全起见,必须用继电器转。。

网友B:
单从电流上讲是绝对没事的,但电磁阀环境差了如果短路了,那么PLC内的触点肯定就完了;

网友H:
还是不要这样省吧!
什么情况都要考虑!

网友I:
你是为了省点继电器的钱还是空间不够呢?
正常没有这么做的。

网友J:
还是建议加一级继电器!

网友B:
电磁阀主要是容易发生短路,不外加继电器的话可以在每个输出的公共端上串接一个2A的保险丝座,也能保护内部的继电器;

网友K:
我感觉用继电器倒一下比较好。

网友L:
用的是模块,基本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D:
继电器输出驱动一个“电磁阀是DC24V,3W”,如果还加继电器,我直接说那种是傻蛋一个!!

网友M:
DC24V 3W的电池阀,不管是用继电器型还是晶体管型,都是直接驱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DC24V 3W的电池阀,不管是用继电器型还是晶体管型,都是直接驱动。
我也是,就是COM端加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我在网上看到的保险丝,大部分是写这2A250V的,PLC一定要用24V的才可以起作用吗?用2A250V的是不是起不到作用?

好像没有或者说很难找2A24V的。大部分是贴片保险丝。

网友B:
呵呵;一样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