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驱动板

楼主(2017-08-18):
艾默生驱动板测试制动电路方法与短接线路,要运行后制动才能打开

网友A:
制动的控制信号由输入的直流电压决定的,测制动的驱动和制动晶体没问题,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没问题,防止二般出现,能测的还是要都测了,心里踏实

网友B:
光耦控制5V需要开启才好模拟测试

网友C:
好东西呀,贾哥,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