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8):
一台台安N2系列变频器操作面板调速正常  当参数改为外部端子时外部电位器调节就没有作用了  请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A:
看下主板有跳线没;

网友B:
建议你恢复出厂数据后再重新设置数据,除非你的主板端口真有问题,但是几率不大

网友C:
恢复出厂参数,设定相应的参数 ,检查是否有输入信号选择的拨码开关或跳线,设置是否正确,接线端子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A:
F011先检查设的是多少?跳线看一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