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结构化工程

楼主(2017-08-19):
想请问下各位,我在GX work2中新建简单工程可以在软件右侧的“全局软元件注释”中设置各软元件的备注,并在编程界面中显示。

但是在结构化工程中,我即使在“全局软元件注释”中设置X0的备注,可是编程界面却不能显示该注释,即如下图所示,我已设置的X0的注释为“光电开关”,请问应该怎样才能在编程界面中显示出来?

网友A:
菜单里面--显示--注释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找不到显示--注释显示,只找到下图所示的内容。
但是下图的选项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能显示,请问能不能截个图
给我看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能指点下吗?

网友A:
右面标签注释都试过了也不行?
多少版本的gx works2?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是1.77F,上面截图的菜单我都试过了,都不行。
新建简单工程可以,结构化工程就不行。

另外我刚学结构化工程,想请问下out_c,out_t这些指令的相关规定在哪里可以看
到?我在结构化工程篇这个手册找不到,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结构化没用过,这样编程有什么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比如FX新建简单工程时,它只能在一个工程中的main中写程序,但当程序稍大一点的时候,编程起来
就很麻烦。
你平时是用什么方法做的?是在简单工程main中直接把一个程序写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本是1.77F,上面截图的菜单我都试过了,都不行。
新建简单工程可以,结构化工程就不行。

另外我刚学结构化工程,想请问下out_c,out_t这些指令的相关规定在哪里可以看
到?我在结构化工程篇这个手册找不到,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
用结构化梯形图/fbd,软元件显示注释,也没出来,只显示*X0,鼠标移上去,会显示注释这些。全局标签就能显示,用梯形图也能显示。
out_c等都可以在指令帮助里找到。你选了out_c然后F1,找到结构化,就有说明。

网友C: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D:
注释显示在设置里找,多看手册,手册里有,out_c out_t一个是计数,一个是时,计数代号是cc表示,cs是触点,c或cn是数据使用,定时器也一样,tc是代号,ts是触点t或tn是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比如FX新建简单工程时,它只能在一个工程中的main中写程序,但当程序稍大一点的时候,编程起来
就很麻烦。
你平时是用什么方法做的?是在简单工程main中直接把一个程序写完吗?
是的,我只会用简单工程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