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 做个小变压器

楼主(2017-08-19):
手头有个坏掉的接触器 触点坏了但是线圈完好,闲来无事改了个变压器做个测试传感器的电源。有个问题来了 铁芯上的短路环怎么处理?

网友A:
ABB的 单买不少钱啊!
还需要一个线圈的,做不好会发热
没有做过,

网友B:
怎么改的,多拍两张,二次线接的哪??,多少变多少。。

网友C:
这个年头还缺电源?

网友D:
搞成功了吗 怎么搞输入输出是多少

网友E:
短路环肯定要去掉吧。

网友F:
可以改不过漏磁大功率小效率低,首先要将短路环去除,再根据铁芯截面积就是每伏电压匝数,最好还要将铁芯固定紧。

网友G: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呀。

网友H:
实践过。
当年为了省钱和省事,根据吸引线圈上的总匝数和工作电压,计算出每V的匝数,再根据指示灯的工作电压计算出所需的匝数,直接在吸引线圈上加绕漆包线给指示灯供电。这种做法适用于负荷不大的场合。
如果接触器功能不用,没有必要去掉短路环,此时的容量(功率)基本不变,去掉短路还反而会降低实际容量。

网友I:
很多年前做过这个,加个全桥给汽车的放音机供电,还行啊。

网友J:
这个能变多少伏呢?

网友K:
这个小变压器的造价不算便宜啊

网友L:
楼主多上几张图看看,学习学习 。

楼主:
回复 网友B:
220v变28v 整流稳压后24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司比较正规,24v电源是有备件!不过都在库房管理严格.工作现场噪音很大,所以一般都是在办公室测试传感器,自制个电源比较方便!
其实主要也是太无聊打发时间而已表情废物利用,都丢到垃圾桶怪可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很简单 可以参看 老兔子和fsjnzhouyan的回帖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的方法比较偷懒表情 懒得计算! 我是在线圈上先临时绕10圈线圈 然后通电测量电压,以求得每伏匝数。根据需要的电压绕完后 在测量,如有必要在微微调整一下匝数(一般是稍微增加2-3匝)
变压器的容量 不是根据铁芯截面积计算吗?看着这个铁芯也不算小了。测量初级电流可以估算这个电源的功率吗?
“去掉短路还反而会降低实际容量”是什么道理呢?去掉短路环后会产生较大的噪音,我用ab胶固定了铁芯就好了。安您的意思是说 去不去对性能影响不大是吗?
感谢指教!

网友M:
当年用这个东西做过消磁器,给CRT显像管消磁。如今CRT早已过气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法比较偷懒表情 懒得计算! 我是在线圈上先临时绕10圈线圈 然后通电测量电压,以求得每伏匝数。根据需要的电压绕完后 在测量,如有必要在微微调整一下匝数(一般是稍微增加2-3匝)
变压器的容量 不是根据铁芯截面积计算吗?看着这个铁芯也不算小了。测量初级电流可以估算这个电源的功率吗?
“去掉短路还反而会降低实际容量”是什么道理呢?去掉短路环后会产生较大的噪音,我用ab胶固定了铁芯就好了。安您的意思是说 去不去对性能影响不大是吗?
感谢指教!

容量与铁芯截面积大小有关是不错,但是你把短路环拆了,磁路截面积不是减少了吗(空气隙变大,磁阻也变大),这不是影响到容量的大小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法比较偷懒表情 懒得计算! 我是在线圈上先临时绕10圈线圈 然后通电测量电压,以求得每伏匝数。根据需要的电压绕完后 在测量,如有必要在微微调整一下匝数(一般是稍微增加2-3匝)
变压器的容量 不是根据铁芯截面积计算吗?看着这个铁芯也不算小了。测量初级电流可以估算这个电源的功率吗?
“去掉短路还反而会降低实际容量”是什么道理呢?去掉短路环后会产生较大的噪音,我用ab胶固定了铁芯就好了。安您的意思是说 去不去对性能影响不大是吗?
感谢指教!

容量与铁芯截面积大小有关是不错,但是你把短路环拆了,磁路截面积不是减少了吗(空气隙变大,磁阻也变大),这不是影响到容量的大小吗?
不拆也这么大。

网友N:
短路环不要拆,算好一次二次匝数就可以了。。容量也得考虑一下。早些年用CJ20-63的接触器线圈改过一个,输出电流小的话可以找个36V接触器线圈的线来绕。

网友O:
爱学习就是有前追

网友P:
ABB的线圈比一个变压器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