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9):
有谁知道,变频器制动IGBT门极G信号到底是直流还是PWM脉冲?最近修一台巨人通力电梯变频器,是西威的,看不懂制动电路,是A316J光耦那种,680V时候CPU输出触发信号,但这个信号是直流5v,没触发前是-5v,我不知道直流对不对,有懂的老师们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IGBT的驱动,输入信号不应该是直流,起码是脉冲频率的信号。如果是制动单元,这个脉冲信号应该是固定的,用户可自行设置固定的占空比。最大时100%占空比,应该才是直流。

网友B: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信号。

网友A:
嗯,PWM信号能无极调节IGBT导通和截止的占空比。

网友C:
变频器外加的制动单元原理是电压超过规定值,就制动,直到电压低于规定值停止,在临界点会出现反复震荡。由一个电压比较器完成的。
变频器内部的制动,比较复杂,有的可以设置制动时间,发出PWM信号。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指点,最近在读咸老师的书,正好看到制动解说部分,看样子一些低端变频器仍然在采用直流驱动IGBT制动,高级的才是脉冲触发,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这是咸老师书上的给大家拍下看看

网友D:
制动电路动作信号,有直流的,也有脉冲的。电路形式和IGBT驱动电路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