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9):
电气设备事故、故障处理的主要任务

尽速限制事故发展,消除事故的根源并解除对人身和设备的危险;

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保持设备继续运行,以保证对用户的供电正常;必要时应设法在未直接受到事故损害的机组上加负荷 ;

尽速对已停电的用户恢复供电;

调整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使其恢复正常。

在处理发电厂电气部分的事故时,首先应设法保证厂用电的电源。

电气设备事故、故障处理过程中对人员的基本要求

在处理事故时,运行人员必须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集中注意力保持设备的正确运行方式,迅速而正确地执行领导人员的指示。

只有在接到直接领导者的命令以后,或者在对于人身安全或设备完整有明显和直接的危险时,方可停止设备运行或离开工作岗位。

值守长:在一般情况下,值长不一定要到发生事故的地点 ,便于控制全局。值长的任务是领导发电厂人员处理事故,掌握事故的全面情况,发出必要的指标,使各部门值班人员的行动相互配合。

值班人员 :必须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力设法保持所负责的设备继续运行。

其他人员:听到事故警报时,必须立即回到本部门,并应执行值长的一切命令,参加处理事故。

凡不是参加处理事故的人员,禁止进入发生事故的地点(经发电厂总工程师特许者例外)。

事故、故障处理的一般方法和顺序

根据表计的批示和设备的外部征象,判断事故的全面情况;

如果对人身和设备有威胁时,应立即设法解除这种威胁,并在必要时停止设备的运行。如果对人身和设备没有威胁,则应尽力设法保持或恢复设备的正常运行。应该特别注意对未直接受到损害的设备进行隔离,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行,并按照现场的事故处理规程于必要时起动备用设备;

迅速进行检查和试验,判明故障的性质、地点及其范围;

对所有未受到损害的设备,保持其运行 。

对于有故障的设备,在判明故障部分和故障性质后,进行必要的修理。

如果值班人员自己的力量不能处理损环的设备时,应即通知检修人员前来修理。在检修人员到达以前,值班人员应把工作现场的准备工作做好(例如切断电源、安装接地线、悬挂警告牌等等);

为了防止事故扩大,必须主动将事故处理的每一阶段迅速而正确地报告直接的上级领导。否则,即使不是严重的事故,也可能因缺乏正确的协作而造成整个发电厂或变电所的混乱。值长在处理事故时亦应估计到值班人员可能按照现场事故处理规程的规定独立进行必要的操作。

人员在事故、故障处理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处理事故时,必须迅速正确,不应慌乱。匆忙或未经慎重考虑的处理,往往反而会使事故扩大。

在接到处理事故的命令时,必须向发令者重复一次;若命令不清楚或对它不了解,应再问明白。值班人员只有从他熟悉的领导人接到处理事故的命令,始可执行。命令执行以后,要立即报告发令者。

发命令的值班人员应熟悉接受命令的人,并要接受命令的人重复他的命令。如果处理事故的下一个命令须根据前一命令的执行情况来确定,则应等待接令人的亲自回报,不得经由第三者传达,也不允许根据表计的指示来判断命令执行的情况。

发生事故时,应仔细注视表计和信号的指示,在主控制制室的值班人员中,务必有人记录各项操作的执行时间(特别是先后的次序)和与事故有关的现象。

电气设备常见故障介绍-开关设备

开关设备包括:断路器、隔离开关

开关设备常见故障包括:

操作机构拒绝合闸或拒绝跳闸;

油开关缺油或空气开关的压缩空气压力不足;

温度不正常。

断路器拒绝合闸的处理:

现象:断路器合不上

首先检查操作电源的电压(或压缩空气的压力),如不正常,即应调整,然后再合。

根据外部征象来检查合闸回路的保险是否熔断和有无断线的情况(当操作把手放到合闸位置时,信号灯不发生变化,即说明有此种情况)

断路器操作机构本身有无故障(如跳闸信号消失,然后复亮,而操作电源的电压或压缩空气的压力正常时,则说明操作机构有故障)

断路器信号灯的指示有无错、误(如跳闸信号灯消失而合闸信号灯不亮,则可能是合闸信号的灯泡烧坏)

断路器拒绝分闸:

故障现象:断路器的跳闸回路有断线的信号、操作回路的操作电源消失,断路器分、合位置信号灯熄灭

检查信号灯的灯泡,对不亮的灯泡进行更换

检查断路器操作回路中的熔断器,必要时更换熔断器

断路器操作回路有断线

立刻断开该开关的操作电源,在手动操作把手上悬挂“禁止分闸”的标示牌。

通过运行方式切换,用串联在同一回路的断路器切断该回路的电流;

断路器、隔离开关发热:

立即设法减少其负荷 ,降低发热点温度;

对于与母线相连的隔离开关,则应尽可能停止使用 ;

监视、测量发热点的温度(每隔半小时监视一次或连续监视)。如温度剧烈上升 。应立即停止设备运行。

电气设备常见故障处理介绍-互感器

当互感器或其二次回路发生故障而使仪表的指示错误时,应尽可能根据其他仪表的指示,对设备进行监视,并尽可能不改变设备的运行方式,避免由于仪表指示错误引起对设备情况的错误判断甚至造成不必要的停机事故 。同时对设备的保护进行必要的投退,避免引起保护装置的误动作 。

互感器故障的一般现象:

电压互感器高压侧的熔断器接连熔断;

互感器发热、温度过高 ;

互感器内部有劈拍声或其他噪音 ;

在互感器内或引线出口处有漏油或流胶的现象;

从互感器内发出臭味或冒烟;

线圈与外壳之间,或引线与外壳之间,有火花放电。

应立即用相应断路器切断故障互感器的电源,并用砂或干式灭火器灭火

电气设备常见故障处理介绍-接地

系统接地的一般现象: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相应的零序电压、电流保护动作,断路器事故分闸,切除故障点;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或经小电流接地系统处理方法较为复杂,发生时其现象如下:

回路接地信号发出;

系统三相电压不对称。

10kV系统典型绝缘监测回路介绍: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展开图:

处理方法:

判明故障相别:

故障相对地电压为零或降低、其他两相电压上升为线电压或升高。

处理原则:

应在带接地运行的同时迅速寻找接地的故障点,早发现、早隔离。

电力网允许带接地故障运行的时间:

当电力网系经消弧线圈接地时,其允许接地故障运行的时间决定于消弧线圈的允许条件。

在电网中发生一点接地的情况下,接地的运行时间至多不得超过2h。

接地点寻找方法:

判明接地性质和接地相别;

先把电网分割成电气上不直接互相连接的几个部分

检查有并联回路或有其他电源的线路;

检查分支最多、最长、负荷最轻和最不重要的馈电线;

检查分支较少、较短、负荷较重和较重要的馈电线;

检查接在母线上的配电装置(如避雷器和互感器等);

检查电源(变压器和发电机);

用倒换备用母线的方法检查母线系统。

注意事项:

如果在接地的线路上带有重要用户而又无其它电源可以供电时,可以允许短时间带有接地故障运行,但仍应尽速通知重要用户做好停电准备工作,并按照规定的时间将有故障的线路切断。

所有寻找接地的工作(外部检查、直接用手操作开关等),皆应带橡胶绝缘手套,穿橡胶绝缘靴,并避免触及接地的金属,并符合《安规》的规定。

网友A:
这是转载还是楼主经验之谈??

网友B:
不管怎样,我是看完了。其实多发些实际案例更好。

网友C:
我也看完了啊  谢谢分享啊

网友D:
我的耐心不够。感觉与我们公司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自工程师之手,老兵觉得不错就分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慢慢来啊

网友E:
看完了,感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谢,工控是一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