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9):
  增量伺服电机和绝对伺服电机,是不是一样的驱动器?或者说1个品牌的某种型号的伺服驱动器,可以换接这两类编码器的伺服电机。

网友A:
具体品牌型号具体分别说吧。

网友B:
各个厂家可能不一样
像三菱的,如果做绝对式的,都是同样的电机、同样的驱动器,只是多加一个电池选件。

网友C:
要看具体的产品要求把

网友D(2017-10-12):
不同的厂家可能是不一样的,具体看产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