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频率报接地故障

楼主(2017-08-19):
安川j7系列变频器上电正常 用电位器给频率就报GF故障
请问那里有故障

网友A:
用面板上的电位器?

楼主:
端子控制的电位器

网友B:
你测模块好坏没有?

楼主:
好的代换过

网友C:
霍尔或模块。

网友D:
没有接线错误就考虑一下恢复出厂数据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上没有霍尔元件 模块也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赐教

网友E:
模块坏了

网友F:
需把自己已排除的方法说详细,就说接地别人不好帮你判断的,电机是否好坏排除等

网友G:
为什么不用面板、通讯或其它通道交叉验证?

网友A:
先改用面板电位器试一下正不正常;

网友H:
接地是真的还是假的,要先确认。如果变频器和电机都没有接地,输出也没接地。那就是接地检测回路的问题了。把故障点缩小范围,再查就好查了。

网友I:
感觉群里很多都是维修的。

网友J:
接线有没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经有师傅修好了
换的LM393  芯片和周围的一个电阻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