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9):
伦次变频器5.5千瓦运行正常不报警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显示频率正常

楼主:
测量模块主回路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模块驱动电压没有了。

网友B:
测6路触发信号。

网友C:
封基极线接了没有,没有接是不会有输出的

楼主:
六路触发怎样测,能具体说说吗?发个图片谢谢

网友D:
有驱动波形没有啊

网友E:
检查波形封锁电路了吗 另外模块确认上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