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9):
我下载安装好调试软件,485转RS45的用网线水晶头,4,5两脚线直接拉两跟线,现在变频器里都设置了MODBUS 选项,但还是不能跟电脑连接,请那位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脑一般是232通讯,要有个485转232的转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换器有的,台达的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B:
按照手册 仔细检查下通讯设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在试

楼主:
试了,是软件不支持303变频器,我用同一跟线接61就可以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