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9):
 还一直没有用过绝对值的。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有指令。汇川AM600是HOME,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回原指令。不过需要信号点输入一个信号。

网友B:
绝对值只要第一次做个回零就可以,以后就不需要了,
这个通常和伺服关系不大,主要看控制伺服的PLC等,PLC是有专用的回零指令的。

网友C:
伺服上只有你后备电池有电,不需要回零;

网友D:
和我第一次用一样,不知道怎么用,现在我说说自己的体会:
以汇川的伺服、PLC为例(我用的全套汇川的):上电后选择绝对值线性或者绝对值旋转模式,分别读取的是H0B07或者H0B85,回零可以用伺服的电气回零,H05-30设置成6或者外部DI控制回零,你如果需要到机械的零点,需要设置一个偏移量,偏移量可以通过手动旋转到目标位置(机械),然后查看H0B07或者H0B85(取决于你用哪种模式),然后和电气零点相减后填入。这样操作后,你就不需要再进行找原点了,因为你已经可以时刻读取到编码器的位置,之后你如果真的要回原点,可以直接用绝对定位指令DDRVA D0 x x X,来进行,D0是你之后任意设定的原点位置;这个是一种方法,另一种就是用伺服回原点,如刚才所述。伺服回原点需要接线,DI是HOMESTART信号,之后还需要有DO信号,设置成回原点完成信号输入到PLC,用于判断伺服会零点有没有完成好用。
就这么简单。 当如我问,没有人愿意码字,现在不知道我讲的你理解不。

网友D:
至于你想用伺服回还是PLC回,随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还是用PLC回原点,省事些。就是有些没看明白,用PLC和伺服带绝对电机,然后伺服会发回,电机的位置信息吗?没有实物是不好理解些。

网友D:
会的,用通讯读取位置信息,只能用通讯,例如RS485接口 ,用MODBUS-RTU通讯协议。

网友E:
在位置控制中,很多时候需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开始运行,这个位置常被称作为零位,有时上位机需要系统在上电后,加工前,进行一次位置回零操作。以后每次运行都以此位置作为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