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9):
修一台LS变频器.本机分三块板.电源.CPU板.驱动板.起初报CPU英文警.偶尔能跳到HD一Hiag警.可查看到母线电压只有237V左右,修修查查把故障锁定在CPU板,在废件里找到一块板装上后只跳HD-Hiag,不跳CPU警,查看母线电压还是237V左右.查看板的功率只有0.37KW更改功率,有一项改动能使母线电压变动,但已调到最高,没的调了。难道是电源板有问题,查呀电阻,电容,光耦,431贴片,电源稳压管代换等没能查到故障元件,电源板24Ⅴ稳定.5Ⅴ有波动.在电源板上找到母线电压分压电阻在5V到测试电并一个27k电阻母线电压上升到440V.但开机自检不过.拨电流检测插头.自检可过.可以运行插上检测插头电流跳到6.7十安跳过流,没有带负载那来的这么大电流,没插电流检测空载三相也正常,那里问题一时不知道了,修的头大了,难搞。没说明书,没图纸,不懂英文,LS变频器真难搞,一个头两个大,哈 哈 高手指点,报CPU警主板怎么修

网友A:
楼主简直就是在瞎搞。

楼主:
哈 .一点建设作用都没

网友B:
重点检查电源的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可能电流传感器或者它的供电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