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17-08-20):
各位老师,三菱编程软件中,安全性,具体怎么用,干啥用的,请老师指教,

网友A:
是给你编写的这个程序文件加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如果,我不让别人从plc里上传出程序,也可以吗?

网友B:
对;设置好口令,如果要上传就要输入正确的口令才可以;

网友A:
如果是不能从PLC读出,可以软件连上PLC,在软件在线菜单中选择登陆关键字,设置关键字密码。

网友C:
对于个人这些是没有用的。

网友D:
你真要想加密后人家不能读出程序,建议你考虑一下国产的工控板,部分板启动超级密码后基本没有读出的可能

网友E:
这个破解软件不少的,一般不牵扯费用问题,都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