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E310-401-H3 0.75KW 上电报OC,几秒又报OH。

楼主(2017-08-20):
求大神指点,台安E310-401-H3 0.75KW 上电报OC,几秒又报OH。 找不到电流检测在哪!没有电流传感器,没有A7840光耦!不知道这个电流检测是什么原理.

楼主:
这个是驱动A3150电路图!

网友A:
查一下IC2周边电阻,把IC2换掉试试

网友B:
模块是什么型号查一下

网友C:
可能是检测的是,母线输入电流,检查一下驱动板和CPU板的连接排线的连接情况,

网友D:
还是个妹子!先赞一个??检查下TL08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