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0):
各位工控大佬们好,菜鸟继续来诉说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今天的问题如标题。用的状态(S),寄存器(D),辅助继电器(M),定时器(T)全部是掉电保持型。试过了相对定位,相对定位指令:drvi d1 d2 y0 y4,也试过了绝对定位,绝对定位指令:drva d1 d2 y0 y4。实验得到的结果都是:掉电重新上电后都是能回到掉电前的状态,但是定位指令都是重新走原来设定好的脉冲数,就是说跑的脉冲数不是掉电前剩下的脉冲数。也就是说在定位过程中掉电重新上电后,定位的位置乱了。尝试过将输出脉冲数d1换成计数器,就是把指令改成:drvi c0 d2 y0 y4,发现计数器c0没有进行计数(个人觉得应该是我用计数器的方式不对,不然允许定位指令用计数器作输出脉冲数就没什么意义了),去看manual的时候发现高速计数器都是用来计算输入脉冲数的,而定位的过程中是输出脉冲的。到这里就有点束手无策了,希望各位工控大佬们能分享一下解决办法。
PS:上次我提问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原因非常搞笑。就是我在MR2那里设定参数的时候只进行了项目写入,而没有进行轴写入,才导致后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网友A:
如果用绝对定位指令,用三菱的伺服要加上电池,断电后会把当前位置保存下来,上电了再读取位置值,运行定位断电时你定位指令就可了吧,

网友B:
伺服加电池做绝对定位系统,但是你的MR-JE-A型号是加不了电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着实想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说我想用现有的这些设备是实现不到这个功能的吗?

网友C:
应该可以曲线救国,加增量编码器或者绝对值编码器,实时采集和保存移动数据。上电后重新读取断电前保存好的移动距离数据,再判断剩余移动距离,并执行剩余动作。

网友D:
掉电如果位置不动还行,位置动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C:
掉电如果位置动了,可以用绝对值编码器,但是绝对值编码器的应用也是有局限性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有运动圈数限制的。

网友E:
简单做法,D8340的数据实时传送到一个寄存器D里面去,开电时再将D寄存器的数据传到D8340里面去(上升沿即可),再用绝对定位DRVA走完剩下的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简单做法,D8340的数据实时传送到一个寄存器D里面去,开电时再将D寄存器的数据传到D8340里面去(上升沿即可),再用绝对定位DRVA走完剩下的脉冲。
这种情况如果断电后伺服被移动那就不准了。

网友F:
重新寻找原点,再执行需要到达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说我想用现有的这些设备是实现不到这个功能的吗?
当初选型时要考虑好这些问题,等型号选好了再去考虑功能,有时很难弥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掉电不动它的话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麻烦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比较急着要买回来,然后只能自己看看manual介绍,我是第一次玩PLC呀,这么细节的东西manual上没写到的话,就没那么容易察觉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寻找原点,再执行需要到达的位置就好了。
重新寻找原点就是手动复位的意思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寻找原点,再执行需要到达的位置就好了。
重新寻找原点就是手动复位的意思咯?
PLC有专用的回原点指令,每次断电再通电后,重新找下原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数据不能保持,那只能另外有位移传感器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试试加上原点回归。
PS:思考了一下,觉得给PLC外加个备用电池应该也行得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嘛,,那就要再买个传感器回来的咯-.-

网友D:
回复 楼主:
要不就给伺服的控制器加不间断电源。保持带电状态。反正要加东西了。

网友G:
下次记得选型前先确认好对应的功能;
不行伺服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控制器是220V三相交流电源,,这个不好给不间断电源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内部是有电池的,用来保存PLC的程序和一些掉电保持的存储器等 ,你的工艺即然能够掉电后执行回原点的程序,那讨论的这些也没必要,掉电,或者其它的要回原点时执行下回原点的指令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伺服控制器不是有直流母线吗?正好给直流蓄电池组供电呀?

网友H:
你选的配置和你的要求不匹配~

网友I:
上电后作原点复位后再重新执行一次上次未执行完的定位

网友J:
没用过伺服,看看热闹。

网友K(2018-03-02):
用曲线救国方式,驱动器的编码器反馈输出端接入PLC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伺服控制器是220V三相交流电源,,这个不好给不间断电源吧?
功率小的应该也可以用单相220V

网友M:
掉电你不回原点?如果不带刹车,掉电瞬间就可能破坏原来的绝对坐标了。除非说你想办法把物理绝对位置建立起来,比如说加绝对编码器做全闭环,或者说把伺服本身的编码器值从驱动器反馈回来做绝对位置,但是这个驱动器掉电估计也会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