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70G55M 报ER.FOP

楼主(2017-08-20):
  前不久接了十台森兰和欧瑞的变频器故障机,其中一台森兰SB70G55M的机器故障有点特别,分享一下

  这台机器缺少电源主控板,模块、其他都正常。找售后买了一块电源主控板,单板测试驱动波形和负载都正常。装机后带15KW电机运行,启动停止也都正常,以为修复好了,就去忙其他机器。

  前几天有空了,对每个修复好的变频器进行出库前测试,每台带电机运行10分钟,这台机器的问题就出来了,减速停机到20多HZ时就报FOP(功率器件保护)。多次测试,发现设为自由停机和运行几分钟然后停机不会报错,设为减速停机,运行时间到十分钟左右,然后停机时就报ER.FOP。只能再次拆机检测,后来发现问题出在IGBT模块上的触发小板,GE脚并有10K电阻和15V 的TVS二极管,其中有个小板上GE脚阻值只有9K左右,其他都是10K,焊下TVS二极管后GE阻值恢复10K,TVS二极管90多K,TVS管坏,更换后装机,多次长时间带载运行然后停机都正常了。此机修复

  第一次拆机检测忽略了GE脚的9K与10K差别,导致后面的多次拆装检测

网友A:
做技术的要严谨,一点都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做维修一定不能大意,谢谢师傅

网友C:
请问如果是,7.5KW千瓦的怎么试驱动,也是一启动就报ER.FOP

网友D(2020-02-24):
回复 网友C:
一启动就报FOP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