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0):
哪位有没有威伦触摸屏做上位机控制电机转角度的程序,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有没有威伦触摸屏做上位机控制电机转角度的程序,发上来学习一下。
你的马达是什么类型?步进马达?伺服马达?电机旋转角度的控制,不就是发出脉冲数量的问题么?

楼主:
伺服,遇到的问题是在威伦触摸屏里输入后。PLC那边显示MAN,我想知道威伦触摸屏里设置什么数据类型。是设置成整数?PLC是西门子S7-200 SMART

网友B:
先搞清楚plc的数据类型

网友C:
触摸屏中可以直接输入工程量,就直接输入角度数值,然后在PLC中将这工程量转化成定位指令对应的脉冲。

网友D:
先算好转一圈对应的脉冲数;

网友E:
转角度么,你的意思是要在屏上现在是张力检测的摆动幅度吧

网友F:
应该是脉冲的数据,电子齿轮比算好

网友G:
根据PLC里的程序来判断触屏里的设置量啊。
程序里要角度就给角度,要脉冲就给脉冲啊。

网友H:
一般是浮点数

网友I:
什么角度不角度,就是个脉冲量。

楼主:
搞了这么久电控,威伦宏指令这块还是弱项,有高手多指教我一下,我遇到过把威伦屏用宏指令用到相当程度的电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