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0):
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符号表有变动,你把相当的地址再输一次,就好了

网友B:
第一次做运动控制,再做一个2轴的步进电机,不知你这个轴的选择在哪里选啊?
Q0.0轴1,Q0.1轴2,如何选择Q0.0和Q0.1呢?能否指导下

网友C:
AXSI0就是Q0.0;AXSI1就是Q0.1;这是死的没得改

楼主:
在运动菜单里组态,这块西门子和别的PLC不同,可能别的PLC是学习西门子的,都有可能吧。个人觉得S7-200smart与S7-200的区别在:1)RUN拨动开关做在软件里;2)增加了一个控制轴,还是100KHZ,如果组态有要求,也只能当两轴用;3)可以自由设定掉电保持区。可能总结得不对,不喜勿喷。哈